求一体机图纸,型号:PA_HM65 1.71

楼主(2024-03-18):
求助,有没有哪位大神有PA_HM65 VER:1.71的主板
或点位
最佳答案
u1531543
坛子里这个bios很多,你搜下
主板
求助

网友A:
坛子里这个bios很多,你搜下
搜南辰
好的,BIOS没刷过,报给客户换板U,没同意,已经拿走了
详情

网友:
问题找到了,CPU坏了,导致接适配器电源的P管D极短路,估计也是叫公共点吧,CPU拿掉就不短,一体机笔记本懂的不多,说错了接受指教
,客户报给他主板CPU价格不修,大白技术有限,最后也不能确认是主板还是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坛子里这个bios很多,你搜下
好的,BIOS没刷过,报给客户换板U,没同意,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