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7511b怎么写屏参数据

楼主(2024-03-18):
有块长城J3160主板,想用lvds接块屏幕当副屏,但是原厂配置不合适,接上黑屏,查了一下lvds输出是ch7511b,也有烧录程序,但是不知道怎么写。屏幕是B140XW01 V8。 B140XW01

网友(2024-08-25):
我按厂家说的方法都没成功过,我是使用GY701A连接上ef芯片,使用您压缩包里面的工具烧录的,刷完对应的包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2025-02-06):
工具给力,虽然最终用的成品文件修好了,但这个工具及资料也能帮助查看文件配置信息和理解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