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拯救者R720-15IKBN 不触发

楼主(2024-03-18):
放个电又是自动触发,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关机就不能触,电源 电池都不能触发,实际问题就是 NOVO_BTN# 这个电压被拉低,把USB小板上的按键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以前经常有,联想的侧面有个开关

网友A:
这个是恢复系统按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恢复系统按键吧

就是这个按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