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开机画面

楼主(2024-03-18):
技嘉B85M-D2V主板每次开机都要有这个技嘉的画面,见图,请问大佬们这个到底什么原因

网友A:
可能CMOS小电池没电或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B:
blos设置有问题
要不就是硬盘引导分区有问题

网友C:
纽扣电池问题或者双向二极管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B:
blos设置有问题
要不就是硬盘引导分区有问题

硬盘换过好多个都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能CMOS小电池没电或是RTC电路出问题了

电池有电,可能是cmos 电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池有电,可能是cmos 电路

对,先量RTCRST#和VCCRTC电压,再排除晶振和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先量RTCRST#和VCCRTC电压,再排除晶振和桥

感谢,不懂再来请教,祝您工作顺遂

网友E:
CMOS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MOS小电池没电了

电池有电的

网友:
换BIOS25芯片

网友:
BIOS新的换过了也重新刷了还是这样

网友:
桥坏了也有的

网友:
那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是不是小电池没电了

网友F:
我的是断电就有这现象,电源一直通电就正常,换过晶振,晶振电容,刷新BIOS,还是不能用,只是没有工具搞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是断电就有这现象,电源一直通电就正常,换过晶振,晶振电容,刷新BIOS,还是不能用,只是没有工具搞桥 ...

那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纽扣电池没电了,换个就好了

网友:
bios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纽扣电池问题或者双向二极管腐蚀

电池也换新的了,双向二极管都测试了电阻也测试了都没问题

网友:
文件问题还是芯片问题

网友:
bios芯片全新换的,要么文件问题吗

网友:
现在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主板断电放一晚上开机后就转转停停不点亮,BIOS芯片重刷一下就好了,再静置一晚还是这样,要刷下BIOS就好了,今天试下还是转下停下断电后不用刷BIOS了再次开机能点亮了,图片那个界面还是一直会有,求大神,先谢过

网友:
经过几天的测试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只要时间放一晚就启动的话风扇转转停停,刷下BIOS就能正常启动,但是那个界面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