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屏幕花屏横线,不是屏问题,主板问题,求思路···········

楼主(2024-03-18):
如题,A1989花屏,屏幕全部横线,已换屏测试过,原屏也装别的机器上测试过,不是屏的问题,主板问题,主板屏接口位置EDP_INT阻值500多,屏电压5VLCD 3VLCD都有,没有思路了,求助···················

网友:
报换屏  有肉吃

网友A:
屏线有没有换过。 。这个花屏 有一点像cpu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线有没有换过。 。这个花屏 有一点像cpu的问题

换过了,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