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通电(电脑未开机),电源就冒火花并有响声,之后能正常开机,求帮助

楼主(2024-03-18):
       电脑每次通电(电脑未开机),电源就冒火花并有响声,之后能正常开机,不知是否电源问题。电源是新买的,原先的电源也是每次开机有响声,后来烧掉了,换了现在的电源。但同样开机有响声,而且冒火花。求帮助。

网友:
,能达到冒火花仍不掉电,你这电源质量“过硬”

网友:
虚接或者电源口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电源线先换一条。

网友:
什么电源质量那么好?每次炸火花都炸不坏。

网友A: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源盒内的的插底上飞出来,打开盖子,一般那里插座那里一般并有X电容,和压敏电阻,

网友B:
这样你也敢用?两个电源都这样,先换根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位置应该是电源盒内的的插底上飞出来,打开盖子,一般那里插座那里一般并有X电容,和压敏电阻,

是电源的零件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你也敢用?两个电源都这样,先换根线试试。

已经用了快半年了,每次通电都怕爆炸了。

网友:
是不是里面虚焊了

网友:
实在不行你专门用一个带开关的插座,也不至于冒火星,如果这样也冒火星那电源或者电源线确实有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算了,安全第一。

网友:
不对啊,那出火花位置应该是电源风扇位置,你看看主板的6个顶柱缺不缺

网友:
我的电脑也遇到过类似情况。已经几次冒火有爆炸声,显示器依然正常显示。拆开电源发现是一个400V155J电容烧了。

网友:
电源半年的打火,电源不烧,主板不坏,你运气是真的好

网友:
什么牌子的电源质量太好了!

网友:
牛逼!!!牛逼!直呼牛逼

网友:
真的狠人,这也敢用

网友C:
厉害,这都能抓拍到,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网友:
换个好插排,换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这都能抓拍到,不知道失败了多少次

录像后截图

网友:
你这电源都用上涡喷技术了。。。功率大一点看看会不会出现马克环。。。

网友:
查一下地线带电不?

网友:
戴尔G15 LA-K453P 不认显卡 解决方案

网友:
我去每次都炸你也敢一直这么用?

网友:
是1000W的电源。前几天找售后换了电源本体,线不换,不爆火花了,继续观察几天。大概率是电源问题:@

网友:
把电源换掉吧

网友:
看起来像300V电容挂了?

网友(2024-04-21):
电源线换一条  怀疑没有地线

网友:
一路火花带闪电,速度一定快

网友:
市电没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