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470 DAJW8CMB8E1

楼主(2024-03-18):
Dell Vostro V5470板号 1_QUANTA DAJW8CMB8E1 MB
机器故障1:
背光有时闪烁,有时不亮,有时正常。掰动笔记本c壳或主板故障可以循环复现。经检测当屏不亮的时候屏线插座第36脚没电,D17  的1脚没电,U11 的37脚有1.68,12脚无输出,补焊U11后正常。

故障2:
笔记本电池不充电,单独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独用适配器也可以开机,同时装入电池连接适配器开机,系统下检测不到适配器。检测PQ32正常,
连接维修电源显示电流0.3a到0.8a跳变,电池不进电,检测PU3 BQ24737  20脚3.3伏,以为正常,更换了充电芯片无效,经过一顿测量发现PD5开路,更换后机器修复。

此机之前还有个问题,开机电流0.2跳到0.6然后掉电,在开机还是0.2-0.6掉电,刷bios修复。
这几个问题同时爆发,真是折磨我了。
维修小白,技术有限。修好就是成功,大神估计可以秒杀。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维修高手也是从小白开始的,祝多多赚钱。

网友:
附上BIOS和图纸。bios是买的合成好的。 QUANTA DAJW8CMB8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