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机械革命蛟龙16pro做系统,头疼

楼主(2024-03-18):
如题,用u盘启动后,分区,手动ghost后,重启没有反应,提示找不到启动盘
在bios里,好像没有secure boot的选项
搞了大半天都没有装好,头疼!
我来回答
重启
iOS
U盘

网友:
是否双硬盘?

网友:
手艺不行阿 小伙子

网友:
没搞维修很多年了,对现在的新电脑很懵

网友:
来个手艺好的,我的下载分还很多

网友:
BIOS里一页一页的找,如果真没有的话,启动选项选择BOOT MANAGER ,分区可以GPT+UEFI试 试

网友:
昨天装了一台2023旷世16Pro,装完启动一直报错,后面想起早期的NVNE硬盘笔记本要打个硬盘驱才能认盘,在注入XT后先打驱动再重启一路畅通,还有就是它的官方有XT镜像可以下的。

网友:
新本子必须是UEFI,GPT分区,老格式不支持了

网友:
用U盘刻录一个windows10系统,然后用U盘启动,按照新硬盘的模式重新分区硬盘就好了 其实就是缺少几个硬盘分区造成系统无法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