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天逸510S-07ADA AMDCPU

楼主(2024-03-18):
联想 天逸510S-07ADA  AMDCPU,版号FP5DALICX REV1.0。故障现象为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10次有9次不开机。触发后电流到0.260A左右,有时会掉电到0.050A。0.260A时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就怀疑是二级电压没出来,下载电路图后对二级转换电路进行测量,PQ430MOS管的S级没有3.3v,G级电压只有2.9V左右,明显偏低。追查来源是12V偏低,只有6v。查图12V是PU530芯片输出的,2脚VIN正常,7脚EN只有0.9V,明显偏低,连接的有PQ531三极管,测量三个脚都是0V,怀疑坏了,更换PQ531后成功开机,电流也上到了0.9A左右。开多几次每次都能开。

网友:
随便看一下。

网友A(2024-04-28):
楼主有没有板的图纸,发一下上来,我今天修到这机,上电自动掉电,不上内存会报警也是会掉电,有时候掉电会等十几秒后会自动上电, 不管上不上内存都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板的图纸,发一下上来,我今天修到这机,上电自动掉电,不上内存会报警也是会掉电,有时候掉电会 ...

鑫制造有图纸。你的故障和我的有点像,测下PU530的3脚SW有12v输出吗,没的话就是该电路有问题,结合图纸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