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pro5LTE版本

楼主(2024-03-19):
surface pro5 LTE版本1807   4G内存升级16G内存会卡logo,用工具合成bios也没用。请问有大佬研究过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焊好

不是没焊好,刷回原bios并把识别电阻改回4G的 可以进系统 但是只能识别到4G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没焊好,刷回原bios并把识别电阻改回4G的 可以进系统 但是只能识别到4G

从16G的机器导个BIOS出来

网友C:
同机型,1807,板号M1011229-019,内存颗粒用原理图中写的海力士,焊接正常的情况下,用原机BIOS,替换NVRAM中的memoryconfig为工厂BIOS的内容刷回,上机直接进系统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C:
同机型,1807,板号M1011229-019,内存颗粒用原理图中写的海力士,焊接正常的情况下,用原机BIOS,替换NVRAM中的memoryconfig为工厂BIOS的内容刷回,上机直接进系统

请问下怎么查找NVRAM 和其中的memoryconfig?

网友:
请问怎么查找NVRAM以及memoryconfig?谢谢!

网友:
UEFITool看偏移,Winhex编辑

网友:
大佬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