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骨伽GX800W金牌半模组电源,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24-03-19):
一个骨伽GX800W金牌半模组,上电没有待机电压,拆开检查后级没有短路,芯片供电也没有短路,但就是没有待机电压出来。怀疑是芯片坏了,更换了一个故障依旧。结果测了芯片供电没有电压到。郁闷!待机芯片是不太常见的ICE3AR2280,周围的小元件都检测过,没有发现问题。现在不知道这个供电是从哪里来?

网友:
查8脚的供电,

网友:
有可能是保险电阻烧了。该脚应该有300多伏电压。

网友:
查了0V,没有电压。正常应该是10V~25V之间

网友:
8脚GND,你查供电,我一口水喷到显示器上面了

网友A:
看一下5脚电压有没有

网友B:
检查第7脚的电压是多少?不正常的话就跟踪第7脚Vcc的线路找到供电来源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5脚电压有没有

测了一下,5脚电压为324V,即大电容电压。

网友:
附上一个清晰的内部机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第7脚的电压是多少?不正常的话就跟踪第7脚Vcc的线路找到供电来源的线路。

VCC是从待机变压器的辅绕组提供的,前提是另外一个绕组必须有正常电压进来

网友:
辅电简单

网友C:
1脚启动脚,查一下连接的那个电阻

网友(点评):
对头,应该是这个脚断路。

网友D:
我是不敢修电压,怕电容把我炸死

网友E:
抖音上有不少修电源的高手,可以关注一下,我就在上面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F:
重点查1脚相连的启动电阻,这个脚不正常,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网友F:
测1脚的上电阻和下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对不对。它是通过300v分压而来的

网友G:
修电源最怕的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1脚的上电阻和下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对不对。它是通过300v分压而来的

嗯嗯!!晚上回去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1脚启动脚,查一下连接的那个电阻

收到,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抖音上有不少修电源的高手,可以关注一下,我就在上面学到不少知识

好的,有空关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修电源最怕的就是一路火花带闪电。

有时候是在所难免

网友:
这照片拍的太帅了!贴片字符都拍得清清楚楚!自己纠结了好多次也拍不出一张清楚的!

网友H:
请教坛友!修这种电源拆焊工具用什么最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F:
测1脚的上电阻和下电阻分压出来的电压对不对。它是通过300v分压而来的

查了1脚电压,是在4.7V ~ 4.3V之间跳动,电压不稳。而且VCC电压也是跳动的,11V~16V之间来回跳。我是又把之前拆下来的旧芯片换上去了。因为新买的芯片连电压都没有检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重点查1脚相连的启动电阻,这个脚不正常,芯片是不会工作的。

电压跳动本来想换芯片供电电容看看,但现在它连电解电容都没有。会不会是那两个贴片小电容问题?

网友J:
这个芯片不只有7个脚的吗?怎么发图片是8个脚的?你查查1脚外接的那两个电阻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待机芯片外围电路查准了,记得查查待机开关变压器的引脚铜线是不是完好连接。
不要问俺这个业余的啥知道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J:
这个芯片不只有7个脚的吗?怎么发图片是8个脚的?你查查1脚外接的那两个电阻看有没有问题。

8脚是芯片座,插的是7脚芯片。那些电阻我都查了,拆出来测量的,阻值没错。现在还是怀疑芯片不行。我买的这个芯片还是有问题。因为当中有一个100K的上电阻。没有插芯片之前测量是对的,插上芯片才43K。正常的值就应该差不多才对。所以又买了两个芯片再试试。

网友:
查1脚电压,..查VCC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不敢修电压,怕电容把我炸死

米那么夸张吧!

网友H:
求版主分享一下第三张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求版主分享一下第三张照片是如何拍出来的!

用微距拍摄

网友:
搞定了。果然是芯片问题。那个淘宝的芯片真烂。附上好芯片图片。3AR2280字样要和底下标志平齐才是真货。

网友H:
第一次看到七个脚的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次看到七个脚的电源管理芯片!

很多,TNY系列都是。鑫谷,安钛克都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坛友!修这种电源拆焊工具用什么最好?

jbc245。原装T12

网友K:
引用 网友I:
8脚是芯片座,插的是7脚芯片。那些电阻我都查了,拆出来测量的,阻值没错。现在还是怀疑芯片不行。我买的这个芯片还是有问题。因为当中有一个100K的上电阻。没有插芯片之前测量是对的,插上芯片才43K。正常的值就应该差不多才对。所以又买了两个芯片再试试。

回路通了,阻值当然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路通了,阻值当然有变化。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查了1脚电压,是在4.7V ~ 4.3V之间跳动,电压不稳。而且VCC电压也是跳动的,11V~16V之间来回跳。我是又把 ...

跳动的话,把1脚接的电容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