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维修显微镜什么样的好?

楼主(2024-03-19):
主要是笔记本TYPC 接口补锡,网上有带显示屏的,还有其它的,不知道哪种好,有没有用过的说一声,够用就行。。

网友:
体式显微镜 一般就可以

网友:
二手w瞬宇的就行

网友A:
我买的1200W像素,hdmi接口那种电子的。560多元。用下来很满意。最大放大倍率好像是几十倍吧,实际上我做笔记本维修用下来30倍放大已经足够。 这个最大可以135倍放大,这个倍率目前我实在是用不上。
我不喜欢用传统显微镜眼凑在目镜上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1200W像素,hdmi接口那种电子的。560多元。用下来很满意。最大放大倍率好像是几十倍吧,实际上我做笔 ...

你买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网友:
老板要买维修显微镜?我有一个DIY的,500块便宜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买是什么牌子型号的?

多多买的,这玩意没什么正经牌子,都是南方小厂生产的货。VIBICCK 维必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