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2288HV2不开机亮红灯解决思路,IMANA报错:Memory(DIMMxxx)Confiquration error

楼主(2024-03-19):
问题描述:手上有几台华为RH2288HV2机架式服务器,开机有相同问题,插一个cpu,一根内存条能开机,插上2个cpu,两条内存条,就不开机,亮红灯,进Imana看到有报错:Memory(DIMMxxx)Confiquration error。报警6个内存插槽DIMM120,121,122和DIMM130,131,132都没有插内存条,同属于CPU2,且位于主板CPU2同一侧;
告警信息
处理过程问题处理过程如下:(1)首先对服务器下电后重新插拔了内存条DIMM000,DIMM100槽位的内存条,结果告警依然存在;(2)下电服务器,采用其他的内存条来替换,然后重新上电服务器,故障依旧;(3)报警6个内存插槽DIMM120,121,122和DIMM130,131,132都没有插内存条,同属于CPU2,且位于主板CPU2同一侧;(4)只插CPU1,DIMM000内存条,可以正常开机,且没有报警。(5)刷最新BIOS和IMANA固件,更换CPU,问题依旧。

补充内容 (2024-3-29 14:45):
有好心人告诉我可能是CPU2供电IC坏了,

网友A:
只能用原来的CPU,可能是频率不同频,个人观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原来的CPU,可能是频率不同频,个人观点。

感谢指点,cpu是2660v2 2670v2测试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点,cpu是2660v2 2670v2测试都不行

因为是服务器电脑,硬件和软件要求特别严格。

网友C:
CPU2到内存总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2到内存总线有问题?

有五台都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了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感觉华为服务器还是不如联想、dell稳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同样的问题,有解决的方法吗

有人告诉我可能是CPU2供电ic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人告诉我可能是CPU2供电ic坏了

你有维修吗?我这里没人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有维修吗?我这里没人修

没有维修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