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R9000P2021H版号NM-D562REV3.0CPU正面和反面高清图片

楼主(2024-03-19):
一台联想NM-D562,REV3.0的机器,来时通病,CPU虚焊,按住CPU能正常亮机,于是重置CPU .
重置后变成所有电压全都OK,但不跑马,CPU也不发烫,重置了两遍还是一样故障现象,以为高温 把
CPU烧了,小张本本哪里买一个CPU回来,焊上去,还是一样,可以排除CPU问题。应该还是主板问题。
求一张CPU正面和反面的高清图片,看看是否掉件。
另外发现这个机器很神奇的一点,去掉BIOS芯片开机,还是一样,所有电压都能出。现在唯一的疑点就是
CPU电压偏低,只有0.8V.
电流0.6不跳便

补充内容 (2024-3-20 16:26):
多谢给位,问题已经解决,CPU反面一个电阻虚焊,重新焊接,现在OK了。

网友A:
NM-D562不是游戏本吗?不可能是低温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NM-D562不是游戏本吗?不可能是低温锡啊

AMD的CPU这个已经是通病了。修了好几台了,别的都是重置就好

网友:
是哪颗电阻啊

网友(2024-05-18):
哪个电阻。遇到一样问题。重做两次还是这个样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A:
NM-D562不是游戏本吗?不可能是低温锡啊

不是低温锡,但是底下黑胶影响散热,所以成了通病,但是只限于联想

网友(2024-11-01):
哪个电阻啊 求指点一下

网友:
同样问题 做2次 换过U 还是开机0.6几 反面看了又看 就是没看出来哪个电阻

网友:
哪个电阻啊?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