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HP0-D04电感发烫

楼主(2024-03-19):
如题板号,电感PL24发烫,电流0.186,无cpu供电,发烫的电感测量是1.8V,应该是VCCIN_AUX,没有一模一样的图纸,请各位指点一下维修思路,是后极负载过流还是前端芯片频率设置过高?前端可能性大还是后端?有没有有同样主板,帮忙看看这个VCCIN_AUX是不是发烫

网友:
11代cpu吗?

网友(2024-04-28):
搞定没,有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
换pu27  就是vccin_aux 供电86941

网友:
Vccin_Aux应该是1.75v左右,这个出来了就查下一个信号,按照你说的vcore没出的话可以换pu1看看,这板子通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