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海幽灵 Z2 不开机 开机线上是9.9V

楼主(2024-03-19):
深海幽灵 Z2 不开机  开机线上是9.9V   加热显卡的时候 就能开机,可以休眠 也可以唤醒 就是 关机后 你在开机就不开了 ,可以听到机械硬盘上一下电就没有了 。你再拆开同样的加热一下 显卡 或者南桥 的时候,再开机一切正常,就是关机后你再开机就不开了 求助大家意见,谢谢。

网友A:
开机线上9.9v是什么鬼。开机键吗,(蓝天的有的有转换芯片的19v左右好想都是正常的)
自己检测,用手轻轻按压下,看看是那个不良,用bga干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线上9.9v是什么鬼。开机键吗,(蓝天的有的有转换芯片的19v左右好想都是正常的)
自己检测,用手轻轻 ...

放一段时间 机器的电源 和电池拿下来 放一下电 又可以开机了   再关机 就又不好使了 ,重启就好用

网友:
同款 9.9v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