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的RTCRST的问题

楼主(2024-03-19):
一块主板的RTCRST的问题,这个主板RTCRST对地只有4欧姆的阻值,我查了这个相关的电容电阻还有7002和BAW56W,都换了还是这样,感觉应该是桥坏了?我就飞了根从3VSB过来,结果开机一切正常啥毛病没有,就是声卡网卡有些发烫,也不是太烫那种。我想请问这种情况大家是不是已经确定桥坏了?还有这么搞能不能长期用?

更新:现在发现断电后再开机都要重新恢复bios了,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桥坏了还有开机吗,不懂就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还有开机吗,不懂就问

不太清楚,难道是部分坏?

网友:
能说下主板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太清楚,难道是部分坏?

也有可能吧

网友C:
桥受潮有轻微漏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受潮有轻微漏电了

这种受潮了有啥办法弄不?吹风吹一下?洗板水洗?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型号主板,大部分主板这个信号是3VSB待机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分别进桥和IO,查一下I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是什么型号主板,大部分主板这个信号是3VSB待机通过一个电阻上拉分别进桥和IO,查一下IO吧

3VSB过来以后就直接拉低了,没有去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