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R9-380X烧元件求助

楼主(2024-03-19):
U1501这个元件应该和旁边的1500是同一个吧,没有这种能用什么代替,另外有个别脚焊点脱落需要怎么飞线从哪里接?还有一个小电容也掉了!

网友:
先找到图纸,看有无合适的位置借道。如不行,只能用刀挖板层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