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 LCD-37CC10 开机一开就灭

楼主(2024-03-19):
三洋 LCD-37CC10
背光芯片是QZ964GN
故障现象是:插电亮红灯,按开机键转蓝灯,屏看不出来亮,从后面也看不出背光灯管亮,基本上就是1秒钟就转红灯了,再按还是一样
拆机测试 按开机键时有开启电压出来,24V可以出来,转红灯后消失,外挂一套通用的32寸的恒流板加灯条,只接原机的开关信号和 24V电压,(这套装外接电源和开机信号试过,是好的),试机,故障一样 还是转蓝灯后马上就变红灯点不亮,怀疑是主板的事,求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P;P;P;P;P;P;P;P
好了  毛病找到了,把这两个5V 电容都换了 ,好了, 开始换了一个没变化,最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又换了一个  ,这回好了,晕啊,这两电容拿下来量都是没问题的啊,数字表的电容档测量了,容量没有减小啊,绕了个大圈 终于好了,原来是16V330uF和 470uF的 ,直接换了两个35V 1000uF的上去了

网友:
受教了受教了

网友(2024-05-22):
帮助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