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4-03-19):
在PFC电路控制板上,与cm6800 芯片第五脚ss相通,connection point for the pwm soft start capacitor。上面没有型号,不知道是啥型号。

网友:
來个局部图,得知道具体位置!

网友:
随便看一下。

网友A:
刚刚帮查了一个资料(附件1),SS是软启动引脚,最大电压是8V,典型电路(附件2):会不会有一种可能,这个二极管不是跟5脚相连,而是13脚VCC呢?能不能再上一张图看看,共同研究一下?

网友B:
1N4148吧  两边300欧电阻并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N4148吧  两边300欧电阻并联的

300是300欧吗

网友:
300是30欧的

网友:
1N4148,隔离用的吗

网友C:
为什么我拍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

网友:
我用智能识图对比一下应该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拍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

用了电子放大镜

网友:
是稳压管符号,又是ZD2,很明显就是8v稳压管了,4148毫无道理。

网友:
如果是稳压,又是cm6800。应该是15v稳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刚帮查了一个资料(附件1),SS是软启动引脚,最大电压是8V,典型电路(附件2):会不会有一种可能,这个 ...

路过,学习了,

网友D:
重新拍了电路板,上面的这种管子都是一个样子。ATX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新拍了电路板,上面的这种管子都是一个样子。ATX电源板

网友:
这类稳压管大多数是0.5w的,不需要纠结型号,根据电路分析一下稳压值就好了。

网友(2024-05-06):
确定是第五脚吗?我感觉楼主新手哦,4148并联30欧输出。芯片上下看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