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内屏不显示

楼主(2024-03-19):
遇到一台14寸笔记本,内屏出现灰屏。测试外接显示器正常显示,由于手上正好有一块同样接口(40针LVDS  1 ch, 6-bit)的15.6寸的屏,便替换原装屏试了下,替换后能正常显示,便判断是屏幕坏了,于是从网上订购了14寸屏,现在是连换3块都不能正常显示(其中有一块屏接上后出现6个分屏,随后图形慢慢消失直至黑屏),店家也表示屏已刷过码。但15.6寸屏随时换上都能正常显示,外接也正常。请教各位大侠,这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显卡,几年前碰见过一样的例子,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
感谢您的解答!您说的换显卡是指换独显吗?目前CPU是好的,禁用独显后,核显可以正常工作(15.6寸屏可以使用),但14寸屏还是不正常(六分屏显示)。有一点可以确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15.6寸屏与外接显示器都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几年前碰见过一样的例子,最后换显卡好了

感谢您的解答!您说的换显卡是指换独显吗?目前CPU是好的,禁用独显后,核显可以正常工作(15.6寸屏可以使用),但14寸屏还是不正常(六分屏显示)。有一点可以确定,不论在什么情况下,15.6寸屏与外接显示器都能正常显示。

网友B:
由于15.6寸屏一直可以正常显示,之前就没往屏线上想,实在没辙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根屏线,结果完美解决!虽然问题解决了,但15.6寸屏为什么能正常显示,实在想不明白!哪位高手能解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由于15.6寸屏一直可以正常显示,之前就没往屏线上想,实在没辙了,抱着试试的态度换了根屏线,结果完美解决 ...

缺信号吧,15.6的屏需要的信号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缺信号吧,15.6的屏需要的信号少些

谢谢您的答复,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