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修一台小米55寸电视L55M5

楼主(2024-03-19):
今修一台小米55寸电视L55M5-AZ,开机无反应,也不亮灯!客户说用3~4年了,呵呵!便宜的东西就算好你用满保修协议就玩完!
于是拆开看板,果不其然,功率管旁边故意放几颗电解电容,让功率管慢慢的将电容烤干!烤失效,然后

然后测量,开关电源次级这几个功率管,双二极管,发现严重短路,
看哪个部位烧得黑,先拆哪!小变压器旁最厉害。吹下小变压器旁的功率管后,所有短路消失!型号TK11P65W,东芝管,11A650V,马上淘宝下单,5元5只包邮!
再测鼓包电容!22uF/250V两只,严重鼓包的只有2.9uF,另一只不怎么鼓包的为零uF,看引脚内部有腐蚀,摇一摇有22uF,放正又消失了,说明内部断路!两只电容失效!本电容台湾品牌,省钱到家了!
两只电容是并联,从料板上拆一只68uF/200V电容带长引脚的换上,侧放,悬空,尽量远离热源!
同时将新到的场管换好!
上电,测电容电压,65V,OK,200V的可代用
按开关按钮,看屏幕,已经OK!

网友:
不能悬空,可以在电容下面打点硅胶。

网友:
很遗憾,换上的场效应管又烧了,看来是电流过大或者买的材料有问题,明天再换一只上去试试!各位有好建议请指教

网友:
仔细研究,升压时是165V,感觉很高了,查下百度,有一个人说应该在150V左右正常!

升压管理芯片是OB3350CP, 按另一篇文章的图示,

直接将4片并联的2.7欧电阻去掉两颗,上机,电压降回150V,功率管不再发热。本机终于修复成功

网友:
66666666666333+524155240

网友:
背光不降电流,灯条很快就完蛋的,又要追求高参数又要省钱,灯珠功率死命加大,然后恒流和灯珠都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