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2225显示器,电源板炸了,求图纸,高清图

楼主(2024-03-19):
显示器不通电,拆开看到炸了,通病肖特二极管也短了,有没有这个高清图还是电路图看一下这区域的电阻都是多大的

网友:
试试从淘宝搜一下V2225电源板,如果能看清元件你就换元件,如果看不清,买一块。

网友A:
R929是102,1K电阻。
R948,R949,R950这些应该是1R50.
R927炸了,看不见。用22欧的。
D905用1N4148,
D903用RF104,RF106之类的管子
Q901死了,光藕大概率也死了。
记得换保险,祝你好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929是102,1K电阻。
R948,R949,R950这些应该是1R50.
R927炸了,看不见。用22欧的。

谢谢,换那个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换那个保险

保险都不知道要换哪个,就换人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都不知道要换哪个,就换人吧。

;P;P

网友:
引用 网友A:
R929是102,1K电阻。
R948,R949,R950这些应该是1R50.
R927炸了,看不见。用22欧的。
D905用1N4148,
D903用RF104,RF106之类的管子
Q901死了,光藕大概率也死了。
记得换保险,祝你好运。

那个6脚的ic 是什么 网上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