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些,这个是啥芯片

楼主(2024-03-19):
淘宝上都没有查到,外围也没电阻电容.pcie接口上
b10/b11只有1.3v

网友A:
看着像8脚场管,D级电压一样,G级S级电压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8脚场管,D级电压一样,G级S级电压不一样

一看就是行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8脚场管,D级电压一样,G级S级电压不一样

1脚是g极好吧,234脚是s,那么另一个芯片3脚和24脚电压不一样呢?

网友:
找到了,应该是这个

网友B:
要很精准的查找,最好是找到点位图,你这是什么主板,什么版号或料号,这样求助才能让人更好的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很精准的查找,最好是找到点位图,你这是什么主板,什么版号或料号,这样求助才能让人更好的帮助你!

这个没办法,hp品牌机主板,tb上都没有图纸

网友:
是双MOS管吧

网友:
你们都是大佬。都开始研究这个了

网友:
NP复合管

网友:
不应该是大哥们吗?你大哥些是啥意思

网友:
n p复古管2 4脚为高电平就会输出5v电压

网友:
复合管来的...................

网友:
应该是mos管吧

网友:
太模糊了看不清

网友(2024-05-02):
只能找图纸  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