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已解决】康舒FSB009开关电源烧毁,IC无法辨认......

楼主(2024-03-19):
本人在维修一个康舒FSB009开关电源时,发现芯片烧毁,无法辩认,求助线上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烧毁的芯片如下所示:

芯片为单排12引脚,背面与散热片相连;其中有几个引脚因电流过大而烧断;开关电源初级部分没有开关管(MOS管),按理应该集成在这个芯片中。

线上有大神若知道这个芯片的型号请告知,万分感谢!

更新:

在网上找了资料,大概率是这个芯片。

网友A:
尽量把能看到的数字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尽量把能看到的数字发上来

感谢,我已经在网上找到了资料,大概率是这个芯片,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迅维网管理总则--新手必读http://www.chinafi ...

感谢版主,我没有收集资料的习惯,相比维修结果,我更享受维修过程,感谢,感谢。

网友:
今天在X宝上购买了一块TFS7701H的芯片,贼贵,本想买多一块备用,看看钱包,还是算了吧,哈哈。

到目前为止,损坏的配件有:主保险管1个、偏置电阻1个、稳压二极管2个、启动电阻1个;次级部分用直流电源上电检测目前没有问题。

等芯片到货,再向大家分享更换情况。

网友C:
这个比较齐全,还有典型应用电路。英文版的可以在线翻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比较齐全,还有典型应用电路。英文版的可以在线翻译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已经在芯片的官网下载了中文版。

芯片更换后出现了新的故障,我正在整理资料,过几天再跟大家分享。

网友(2024-05-17):
我的也是这个爆了,不知原因,不敢随便换上

网友:
我的主电容现在是136uf,会不会是电容下降导致炸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最后修好没?把资料发上来呀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是pwm芯片和辅助芯片做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