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5 8300h在板阻值,CPU部分供电阻值

楼主(2024-03-19):
有么有大神手里有这个板子,CPU主供电阻值是多少,电阻档测量,最好告知一下使用的万用表型号,收到一个板子,主供电阻值0.8欧姆,去掉表笔阻值计算而来的,是不是不正常?

网友:
打值确定没问题的话,0.8 CPU 应该差不多坏。测CPU 阻值建议上精度更高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