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6-71-N15R0-D02A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24-03-19):
战神笔记本板号6-71-N15R0-D02A,板载i7 6700Hq ,桥型号是SR2C4。原故障是上电电流0.4A,不能触发,待机有3V,看外观桥已变色且巨热,测量桥供电VVD1.0及VDD3对地阻值很低,桥取下后阻值恢复正常,且桥供电电压恢复正常。测量其它所有电感对地阻值均正常。

找到戴尔一块料板,确定桥是好的,型号也是SR2C4,换上后插上电待机0.02A,2秒后降至0.003A,这时可触发,触发瞬间电流0.17,然后继续上升时掉电。有时可上升到0.35掉,有时上升到0.78掉,不固定,也有上升至0.20掉电的,掉电后待机电流0.02,大约2秒后待机恢复到0.01时才可再次触发。想着应该是哪个二级电压转换有问题导致掉电。在触发时检测所有二级电压都正常发出,且阻值正常,内存VDDQ1.35V及VTT0.65v、桥供电1.0V及3.3V、CPU的VCCSA及VCORE电压1V、VCCST、VCCIO、1.0DX_VCCSTG、VCCSFR_OC这些电压都出来了,只有VCCGT及GTX960M显卡核心和显存没有供电,估计还没走到那就掉电了。甚至为了验证电压幅值,把发往桥的PM_PCH_PWROK信号断开,这样触发后电流0.18A,可以坚持大约50秒才会掉电,在这样的方式下测试CPU这边只有VCCSA有电压。

找出该图纸的电源时序,一个一个排除

根据时序,触发后从RSMRST#信号一直检查到PCH_THERMTRIP#_R都正常,除了VCCGT、DDR3_DRAMRST#、DGPU_PWR_EN等后面的信号还不到出来的时候就掉电无法检测。
现在的感觉就是一出CPU供电就掉电的样子,测量CPU阻值及供电复合管又都是正常的。在论坛找了几个该板号换桥后淘宝购买的原厂BIOS程序刷进去也是一样的状态,现在是继续换桥还是有其它我疏忽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指点一下

网友:
现在桥又拿下来重做了一次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桥的话现在手头只有SR2CE了,也是6代的桥,一般用于戴尔的笔记本工作站,也不知能代用不?

网友A:
定了个桥今天到了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触发后0.17-----0.82之间掉电,掉电后过3-4秒可以再触发。SR2C4真是赔本买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了个桥今天到了换上,还是一样的故障现象,触发后0.17-----0.82之间掉电,掉电后过3-4秒可以再触发。SR2C4真是赔本买卖

拆桥前有没有测下总线对地,总线去到南桥和cpu,如果这也短,cpu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桥前有没有测下总线对地,总线去到南桥和cpu,如果这也短,cpu危

拆桥前没有测,现在测是295,需要把原来那个坏桥换上测测吗?

网友:
触发瞬间测H_CPU_SVIDDAT 及H_CPU_SVIDCLK 均有1V的电压和波形,H_CPU_SVIDALRT#这个信号的电压只有0.1V左右,断开PR249则H_CPU_SVIDALRT#有1V的电压,整机电流可触发至0.53A,维持2秒才掉电,掉电前VCORE和VCCSA均有1V左右的电压,H_CPU_SVIDALRT#这个信号起什么作用?这个部分有问题吗?

网友C:
看看有没有PLTRST,一般来说信号不会导致掉电吧。除非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PLTRST,一般来说信号不会导致掉电吧。除非是

触发后PLTRST有,也出VCORE了,然后就掉电了,感觉就是出CPU供电就掉了,也尝试把VCORE的两个电感悬空,这样故障现象就变成触发至0.2几掉电反复重启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咳咳

网友:
只有放弃了,换了SR2C4 ,SR30W , SR2CE, 全一个现象,没有什么改变,桥不能有问题了,要不只有CPU了,但也测不出CPU坏在哪里。。。。。。

网友:
ec的几个电压测试下

网友:
cpu的最大问题

网友:
但它会掉电就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