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间歇性无信号

楼主(2024-03-20):
有时候几天都开不了机,今天一开居然又成功了, Cpu显卡内存。都换到别的电脑上试过,没有问题,前几天没信号,开不了机的时候也换过核显的 cpu开机还是无信号。
发现个规律就是开机的时候如果cpu风扇高速的转动时,主板上的红蓝白三颗LED依次闪烁两秒,这时候就能正常开机,开机后风扇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
如果开机时cpu风扇一直转的偏慢,主板上的led灯一颗都不会闪烁,就会无信号。有没有高手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主板上有红蓝白三颗LED灯闪的话就能正常开机”---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通过。
开机时cpu风扇一直转的偏慢,主板上的led灯就不会亮,就会无信号---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不通过。华硕的主板,比如,内存槽的检测指示灯一直在闪不灭的话,基本就是内存问题或内存插槽问题。

根据描述,很大可能有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网友:
主板问题,建议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红蓝白三颗LED灯闪的话就能正常开机”---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通过。
开机时cpu风扇一直转的偏慢,主板上的led灯就不会亮,就会无信号---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不通过。华硕的主板,比如,内存槽的检测指示灯一直在闪不灭的话,基本就是内存问题或内存插槽问题。

根据描述,很大可能有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无信号的时候风扇转速偏慢,三个颜色的led一颗都不会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有红蓝白三颗LED灯闪的话就能正常开机”---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通过。
开机时cpu风扇一直转的偏慢,主板上的led灯就不会亮,就会无信号---说明CPU 内存 显卡检测不通过。华硕的主板,比如,内存槽的检测指示灯一直在闪不灭的话,基本就是内存问题或内存插槽问题。

根据描述,很大可能有是内存插槽接触不良。

内存插条4条我都试过,觉得4条同时接触不良的几率应该很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插条4条我都试过,觉得4条同时接触不良的几率应该很小吧,

如此一来,只有主板和电源了,有条件代换看看

网友C:
你说4条内存插槽都试过,这叫人很迷茫,但也不排除内存抽筋的可能,是因为部分片子频率不受控,但在其它机器上可能是好的。把插槽冲洗干净,找个内存试试不耽误排除故障。再一个能监测一下各极工作电压吗,电源不可知的原因造成启动时工作电压偏低也是有可能的。至少我碰到过,弄得时不时的不能启动,换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4条内存插槽都试过,这叫人很迷茫,但也不排除内存抽筋的可能,是因为部分片子频率不受控,但在其它机器上可能是好的。把插槽冲洗干净,找个内存试试不耽误排除故障。再一个能监测一下各极工作电压吗,电源不可知的原因造成启动时工作电压偏低也是有可能的。至少我碰到过,弄得时不时的不能启动,换了就好。

是的,开机无信号的时候4个内存槽都插过,两个不同的内存条也试过。能确定的是内存,CPU,和显卡都是没问题的。之前上5600刷过BIOS,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开机无信号的时感觉电脑并没有进入自检。

网友:
送修吧,坏 了吧

网友:
又买了一个电源,依然不行,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主板问题了。这败家之眼,真败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