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750 TI 显卡奇怪的维修

楼主(2024-03-20):
一个索泰750TI的坏显卡,插上显示,风扇正常转速,等一会键盘灯亮,但是屏幕还是不显示。检查供电都有,就进BIOS设置集显显示,插上显卡发现进系统卡死。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到论坛下载一个显卡BIOS程序,准备刷BIOS试一下。。把BIOS芯片拆下,发现我的希尔特500P的编程器没有办法刷,找不到这个。只能把BIOS安装回去。。奇迹出现,想着再重新试一下,没有想到插上电脑居然显示了,进系统把驱动安装好,显卡一切正常了。试机几个小时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GPU虚焊, 你把BOS芯片一加热等于把GUP加热了

网友B:
意思是拆了BIOS芯片又装上去就好了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拆了BIOS芯片又装上去就好了是这样吗

是把BIOS拆下,重新安装回去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虚焊, 你把BOS芯片一加热等于把GUP加热了

我用电烙铁的,应该不会这个原因。。而且昨天搞好的,今天再插电脑试机开始可以正常显示,反正奇怪

网友(2024-05-20):
卡还在不在 传一份bios呗。我这个有供电不认卡,

网友:
捡钱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