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50-51主板维修

楼主(2024-03-20):
板号:DA0ZAWMB8G0 REV:G 客户不小心把原装适配器的电源头搞坏了,配了一个代用的,用代用的适配器不能通电,拆开主板再把原装的充电器正负极直接焊在主板的电源头接口上也不能通电,在网上下载了点位图,经测量,充电芯片BQ24780S 的6脚 ACDET没电压,此电压是经两个电阻分压而来,电阻测下来量阻值没变,而且在板上量电阻的一端有20V,于是把BQ24780S换了一个故障依旧,莫非非要原装完整无损的适配器才可以用?主板检测到不是原装的适配器BQ24780S关闭了ACDET电压,但此适配器电源头只是一个简单的正负级共两根线为什么直接焊在主板上也不行?求解

网友:
此机用电池可以进系统

网友:
是不是中间还连什么件啊

网友A:
acer 的接口有个特殊的地方,如果焊线要能通电,要把ADAPDE(你的图纸是ADP_ID)改一下。
建议买个原厂配套的线。
这个检测在电源接口的最里面,接口没接好或者不是原厂那种接口,这个检测引脚就可能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cer 的接口有个特殊的地方,如果焊线要能通电,要把ADAPDE(你的图纸是ADP_ID)改一下。
建议买个原厂配 ...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原理就是如果接口没接好或者接口不对,19v 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把24780_ACDET给拉低了。充电芯就不会工作。

网友:
换不原装电源就好了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

ACER原装适配器不好找?有渠道没?

网友:
感谢楼上老板的提醒,把电路改动下,代用的可以用了。

网友:
需要改电路,现在好多电源接口都不像原来的接口,有很多需要检测是不是原装

网友:
我把点位图上传,如果有朋友需要,下载我的,也能赚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