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的CPU用什么钢网直球,

楼主(2024-03-20):
  用阿毛的刮焊锡的钢网直球,加热时候,230度风枪吹,钢网容易翘起来,,用加热的钢网,珠子太小了,一次不能完加热好,补小 的珠子,又很恼火,,大师们是怎么操作的,新款的本子,CPU比较贵哈,,, 使用加热焊台直球方便,还是用热风枪直球方便???    很多时间直球两次不成功,都直接换CPU或者桥了。。。。大师们用哪种方法最方便和快捷???

网友:
新制造的钢网很好用 鑫豆商城可以兑换  植球方法多种  看你掌握了

网友:
感觉是温度低了才更容易变形!应该用380或400这样不容易变形!

网友:
黑马维修网治具可破

网友:
用这种刮锡匠一次性成功 成功率百分之99 而且很快

网友:
受热不均就变形。
慢点吹,吹均匀,就不变形了。

网友:
阿毛的钢网哈,温度一般搞多少度,高了后钢网容易鼓起来的,,,,

网友:
植锡植球都一样,直接bga上风嘴吹,一次过,不然出现大小点或者锡球没焊上处理起来就比较麻烦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有些植球会漏球,补球会到处跑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上BGA风嘴加热么?还是风枪加热的?你这个直球台是迅维的还是黑马网的???

网友:
还有螺丝孔锁住,设计非常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个是上BGA风嘴加热么?还是风枪加热的?你这个直球台是迅维的还是黑马网的???

黑马治具,摇一摇铁板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是个问题,有些植球会漏球,补球会到处跑

把锡球压扁就不会跑了

网友:
楼上说得对,钢网变形要慢点吹,风枪先远距离吹一段时间再靠近吹

网友:
兄弟拆了钢网吹吧

网友:
CPU四个角 先焊上八个球  套上钢网植球   带着钢网吹  用镊子按住钢网   嘎嘎好使   普通钢网就行

网友:
拯救者AMD你们用多少度干下来的  我的CF320   上部260  下部280  有时能搞下来 有时不化锡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鑫制造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