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E6430大短维修

楼主(2024-03-20):
今天又是修老笔记本的一天,同行送来一台自用的DELL E5430 板号LA-7782P rev 1.0。现象是不开机,充电器指示灯一插入机器就灭。用可调电源测试待机电流非常大。拆开,打各大电感阻值,发现PL1300对地阻值为0,短路。取下PL1300,前级不短路,后级短路。查看电路图,发现该电压只经过了几个滤波电容直接到MOS管PO1304 D极。量PQ1304无异常,重点查5个电阻。拆到PC1314发现异常,该电容阻值为0.更换后上机一切正常。

网友:
12年了,还是这种机器好修,现在的新机器头大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是集成的,成心是不好修

网友:
文物级笔记本
以前的笔记本短路一般没有问题呢  复合MOS  现在的动不动烧CPU 显卡

网友:
现在的机器都是集成的, 不好修

网友:
不是电容么,怎么说是电阻

网友:
用C标注的是电容。

网友:
我这个cpu短路了。

网友:
大短路一般好修

网友(2024-07-26):
感谢分享,我现在的主板也是短路,不知道是不是相同的问题呢。不会用热风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