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大图]
macbook air固件锁密码怎么解

楼主(2024-03-20):
(图片)

网友A:
需要改BIOS, 用编程器读取, 找到$svs, 清除后面的信息, 再写回去

网友(2024-05-13):
拆机吹下BIOS芯片修改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改BIOS, 用编程器读取, 找到$svs, 清除后面的信息, 再写回去

所有的有BIOS密码的机器这个办法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