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灵越3501,风扇报错?

楼主(2024-03-20):
戴尔灵越3501,主板版号LA-K033P,开机风扇报错
1、换了风扇没好
2、升级了BIOS也没好
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放电没有

还有你尝试用单电池模式  或者 电池与电源组合模式

再不行,用原装电源开机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电没有

还有你尝试用单电池模式  或者 电池与电源组合模式

都试了,故障依旧

网友:
查温控电路吧

网友:
特别是总线电路

网友:
bios里把错误报警关掉

网友:
风扇有没有转 供电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是CPU风扇报错应该,换风扇没好,得量风扇接口。供电没有查供电,如果供电有,查pwm哪路短路不短路,有没有电压,没有可能是ec坏

网友:
可以试试换ec

网友:
查一下CPU 的PECI 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B:
1风扇能转不,,,2转了,,查风速检测电路3不转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1风扇能转不,,,2转了,,查风速检测电路3不转查供电

跳过报警,温度高了能转,但是开机不转,所以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