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x270 背部的孔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24-03-20):
如图 Thinkpad X270背部电池旁的小孔是做什么的

对应到主板的位置是个按钮

补充内容 (2024-3-21 18:39):
已解决

网友:
还真没关注过,找图纸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A:
这个是电池复位孔,电池拆下重装后要按一下。很多日系本上都有

网友:
学习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电池复位孔,电池拆下重装后要按一下。很多日系本上都有

是的
清灰结束,客户说c口适配器充不上电
下载电池管理驱动,摸索了好久没搞定
问了客服,一招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