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品牌的主板换桥怎么修改bios

楼主(2024-03-21):
不认识的一个工控机上小主板 ,SLJ8A的桥,每次用热风枪加热南桥才能亮机 ,判断桥的问题 。。换桥后怎么改bios,,只能读取原机bios,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me,让开机快 ,有没有大神介绍一下 谢谢

网友A:
换桥需要更改BIOS吗?ME 功能如果没隐藏的话BIOS界面应该可以关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桥需要更改BIOS吗?ME 功能如果没隐藏的话BIOS界面应该可以关闭啊

不是说h75以后的桥不改me 会开机慢吗

网友:
AMI 的BIOS用AFUW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