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耕升gtx960关羽版,核心供电驱动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2024-03-21):
耕升gtx960关羽版,核心供电驱动芯片,烧坏。有大佬知道小八角驱动芯片型号吗?
芯片

网友:
这卡核心是三相供电,有两相是电源管理芯片直接驱动的,有一相是通过这个八角芯片驱动的。烧了,没办法看清型号。自己测量了一下,引脚与5901 1909这些不同。

网友:
查电源管理芯片手册,一般会提到与其配套的驱动芯片

网友:
找图纸了,现在老款显卡了

网友:
V星图纸是用的ncp81158,但是与这卡引脚定义完全不同

网友:
查了9509手册,没有结果。

网友:
看看UP1952,有两种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共同学习了。。。也在找

网友:
现在还没找到这个芯片型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