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战神K660D-G4D3 开机掉电维修 6-71-W65D0-D02

楼主(2024-03-21):
机器型号:神舟 战神K660D-G4D3主板板号:6-71-W65D0-D02
故障现象:开机几分钟掉电,屏幕没有显示,待机电流在0.00 (没挂电池)最早开机电流在0.23 ,不自动关机。后拆板下来后开机电流在1.04 左右, 换内存条电流在1.4-1.7直接逐步升高 ,电流在1.6几的时候自动关机

网友:
其他照片明天上传,限制了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修好还是没修好?

网友:
又是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想表达什么,修好还是没修好?

没有修好,也不报警,希望高手师傅们指点一下,检测和维修要点

网友:
换CPU试下

网友B:
与susb#,susc#,dd_on有关的小6脚mos管换掉就好,好像是pq1,pq23,pq58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与susb#,susc#,dd_on有关的小6脚mos管换掉就好,好像是pq1,pq23,pq58

另外神舟的p2808也容易坏,我都照论坛他们的方法改,2-8,3-6直连,3脚10k电阻改0欧电阻,还有个显卡那边的小6脚管也是类似问题,我也是1-6,3-4直连就行,反正神舟的这些地方一套搞过去,没遇到返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神舟的p2808也容易坏,我都照论坛他们的方法改,2-8,3-6直连,3脚10k电阻改0欧电阻,还有个显卡那边的小6脚管也是类似问题,我也是1-6,3-4直连就行,反正神舟的这些地方一套搞过去,没遇到返修的

V星的也有类似的,小6脚管,如run_on那个电压,去开启3vrun,5vrun有关电压的

网友:
应该是通病问题。有时开机一直掉电,有时跑0.1不开机,有时又能进系统拷机很久。这是它cpu座子背后偏上的位置有三颗25v 220uf黑色的滤波电容不良,电容换掉换好后试久一点。   我只是说我的看法与经验,不一定你的板也是这个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品控是不太好,呵呵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神奇的神州笔记本电脑,经过这两天的测试,今天终于外接显示器有开机logo,主板到现在还没有换任何器件,只是把内存条换了一下。开机就出现logo了。现在就剩下屏幕不显示问题了,等换屏测试看是哪的问题,或者测试一下板子的显示供电是否正常。翻车了,拆开内显发现屏线没有插上,插上屏线内显出logo,但是问题又有了其他,开机两三分钟后机器自动掉电。大神们支招我应该查那些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神奇的神州笔记本电脑,经过这两天的测试,今天终于外接显示器有开机logo,主板到现在还没有换任何器件,只是把内存条换了一下。开机就出现logo了。现在就剩下屏幕不显示问题了,等换屏测试看是哪的问题,或者测试一下板子的显示供电是否正常。翻车了,拆开内显发现屏线没有插上,插上屏线内显出logo,但是问题又有了其他,开机两三分钟后机器自动掉电。大神们支招我应该查那些地方。

就前面说的那几个小6脚管啊,容易引起掉电

网友:
而且那种管容易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前面说的那几个小6脚管啊,容易引起掉电

我是否可以参考“ 战神K660D-G4D3 开机掉电维修 6-71-W65D0-D02”这文进行检修。

网友:
二楼的方法,我学习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外神舟的p2808也容易坏,我都照论坛他们的方法改,2-8,3-6直连,3脚10k电阻改0欧电阻,还有个显卡那边 ...

您说的p2808 在板上标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p2808 在板上标识是什么

可以啊,p2808图纸里就是芯片的型号啊,主要管开机键,还有一个主供电,一般你公共点有了,按开机有反应了就可以不用管,只管那几个小6脚管就行,跟你说了那几个信号了,论坛里也有人说过,当然,这些都是正常坏的那种,你自己也要观察下你这台机器外观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p2808 在板上标识是什么
板上料号叫pu4吧,k650d上是这个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