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707 屏幕坏了

楼主(2024-03-21):
是屏幕坏了还是排线的问题,换个液晶多少
开机是黑屏,然后慢慢闪烁显示

网友:
可以先换排线试试,这款的屏幕好像挺容易出问题

网友A:
通病  45度角能亮  飞线搞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病  45度角能亮  飞线搞定

的确是排线断裂了 很多客户也知道 以前碰到客户来问A1707暗屏,飞几根线收费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排线断裂了 很多客户也知道 以前碰到客户来问A1707暗屏,飞几根线收费多少钱

50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  45度角能亮  飞线搞定

这可不是暗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排线断裂了 很多客户也知道 以前碰到客户来问A1707暗屏,飞几根线收费多少钱

这种顾客我都是直接报1000+

网友:
老爱坏屏

网友:
这不是屏线 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淘宝换个屏

网友:
换排线吧,不想换就飞线加固化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