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LENOVO IDEAPAD SLIM 5 16RTL 工程机 EC刷错版本变砖

楼主(2024-03-21):
1、起因:一台联想LENOVO IDEAPAD SLIM 5 16RTL 工程机,配置是1370P ES DDR5-6400、集显 、16" 2.5K屏,对标LENOVO IDEAPAD SLIM 5 16RTL,原BIOS版本是LACN10WW、EC版本是LAEC10WW。手残,试图刷入LACN32WW零售版 BIOS,最后看到的画面是EC更新后重启。。。变砖。
2、拆机后,看到主板 板号是HLS4I LA-MA652P Rev 0.2,EC芯片是边长约6.8MM左右的ENE KB9542GG BGA芯片。刷入LACN32WW 板号见附图。
3、问题:
1)、到哪找工程版的EC?
2)、同平台LACN04WW BIOS备份文件中可以提取EC吗?

网友:
同平台工程机的LACN04WW 版 BIOS(BIN格式),零售版LACN32WW的BIOS可执行文件

1370P-uc7 EC备份 下面芯片.bin

1370P-uc8 BIOS备份 上面芯片.bin

lacn32ww BIOS README.pdf

网友:
LACN32WW今天受限上传不了了,联想官网可下。

网友A:
这个ec在主bios文件里面没有吗?一般情况下主bios里面有这个ec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ec在主bios文件里面没有吗?一般情况下主bios里面有这个ec程序

已上传,见附件。如果你能提取出来,我救砖成功,定有不低于300元酬谢。救不成功无酬谢。骗人的遭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