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这是什么问题,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4-03-22):
红米k30  5G版,边充电边玩,突然充电不进了,重新插好,充了一会屏幕上方(红线处)一直闪烁,闪跳。上传不了视频只能图片。更换多个充电器充了一会要么停止充电,要么又是闪烁。换了一块旧电池,也是一样问题。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应该怎么搞。求大佬指教

网友:
换了三块电池,都是老的,有一块原装的。还是充了一会就充不了。不知什么问题,换了很多充电器

网友A:
拿给维修店吧,告诉你哪里问题你也搞不了……你不是专业的。这个问题你要去培训过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拿给维修店吧,告诉你哪里问题你也搞不了……你不是专业的。这个问题你要去培训过才懂……

换个尾插版试试先,主要手机不值钱,坏了里面有些东西备份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个尾插版试试先,主要手机不值钱,坏了里面有些东西备份不了

这款机有个通病,不是尾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有个通病,不是尾插问题……

尾插刚到货了,幸好买尾插的时候加了排线,想着先换排线试试。换了就好了开始充电了,谢谢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