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M1135固态开卡,获取开卡状态失败,求指教

楼主(2024-03-22):
这个卡不用短接就能识别,短接点试过别的也一样,除了右下角两个短接后不识别。

一直提示获取开卡状态失败,是因为没有正确短接吗?有懂的师傅帮忙指导下,谢谢!

网友:
换转接板试试

网友:
RM1135 partikel B47R specifik  config.bin
you need edit parameter config.bin or use try another config.bin partikel B47R

网友:
flash芯片焊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