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斯拉汽车Model3前控制板供电原理框图

楼主(2024-03-22):
特斯拉model3前控制板供电框图

前控制板相当于12V供电的中枢控制,如果工作不正常除了由前控制板控制的冷凝电机、前部油泵、电池冷却液泵这些部件无法正常工作外,也会引起不上高压(PCS不工作)、左右车身控制的部件及**助力等故障。
通往各个模块的12V供电不单单只是在前控制板上进行中转,前控制板会监控各支路的电流状态,一旦有过流的状态马上截止输出。
下图是前车身控制板的供电框图

小电瓶12V的VBAT 经过J6通到前控制板上,由4个N沟道场效应管Q019061、Q019062、Q019065、Q019066控制开关导通后转换为公共点电压VBAT_PROT;
4个MOS管的G极是相连的,S极接J6(小电瓶12V输入端),D极接主板公共点,其中R19153是合金分流器,一个四脚开尔文检流电阻,两个小脚作电流检测使用,当检测到后级电流过大会拉低MOS管G极,使MOS管截止。断开小电瓶供电。

公共点电压在前控制板中有三个支路:
1、通往PCS(OBC车载充电机+DC-DC转换):
此路是双向电路:
特斯拉的车都没有预充电阻,当车启动时,小电池电压通过前控制板的J5(X014)送到PCS进行逆变升压给电容进行预充电。
当车启动后,PCS输出14V到前控制器,替代小电瓶作为主供电使用,同时为小电瓶充电充电。
2、 给前控制板提供电源输入
u  通过电源开关给前部油泵、电池冷却液泵提供12V电压;
u  通过MOS管控制给冷凝电机提供12V电压;
u  通过主板上DC-DC电路转换为MCU和其它芯片提供 5 V供电;
3、由MCU控制给左车身控制器、右车身控制器、**助力系统提供供电。

前控制板12V公共点各支路接口标记如下
因小电瓶和PCS接口有12V输入时都可以产生公共电压VBAT_PROT。当维修前控制板时,可以在小电瓶接口(X015)外接12V进行通电测试,也可以接到PCS接口上通电测试。

网友:
л飬лллл

海韵之恋 -4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2025-11-01):
讲的详细,努力学习,缩小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