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S9082HP开卡变成512G,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24-03-22):
手边有块极瞬240G硬盘,用的时间长了,就丢系统,就想着拆开量产下

用的是YS9082HP主控,三块29F012AMCMG7颗粒

对应的软件我选用YS9082HP_RDTSortingTool_V8.00.00.02.02_HPS1A30S_V2.02_N28

自动对应颗粒,就是正常量产完,显示成功,断电再上电在电脑管理处显示512G

连试几次,屡试不爽,换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不识别,就吃这一版

翻看了其它论坛,发现有一处,说是把RTD对勾取消,量产完后,虽然显示失败,

但是能用,抱着试试的态度,竟然好了,用diskgen软件打开后正常显示240G,

格式化的速度很烂,也能用.

网友:
我收到一张512的一样的问题,默认开出580G不能格式化,,取消RTD就正常开出480G可以格式化。

网友A:
try again with cek box pretes and coice reference original b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y again with cek box pretes and coice reference original bad

with 1234 step, can't understa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th 1234 step, can't understand

centang RDT test on setting and start
first cek RDT failed or not
jika sukses lanjut ke tahap mptool dengan menghilangkan tanda RDT test dan referensi bad blok asli
jika rdt gagal kurasa nand flash bermasalah

网友(2024-05-01):
通信异常什么问题

网友:
开卡完成后 健康值为0有没有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