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 X PRO 主板上这两个电感阻值为0,是不是CPU挂了?

楼主(2024-03-22):
华为MATEBOOK X PRO 主板上这两个电感阻值为0,是不是CPU挂了?

网友A:
拆了量两边,再把那两排小电容拆下来量就知道了

网友:
希望有同样维修过的可以对照一下~~

网友B:
如果是 11代的CPU  的话那就是CPU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 11代的CPU  的话那就是CPU短路了!

10代的,10代的,10代的,10代的,

网友:
cpu阻值不会这么低的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电源供电没烧直接短的还是很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量两边,再把那两排小电容拆下来量就知道了

这样靠谱一些,

网友:
直接烧鸡不就得了

网友:
我有个hp10代i7,cpu供电正常,对地值180,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反正其他的电脑都是十多到二十多

网友:
挂了,3.3V有通CPU

网友:
有可能是,量一下电阻看看多少欧姆

网友:
这个不一定!

网友:
直接烧鸡看电流偏高不

网友:
这个不一定!这个不一定!1111

网友:
可能是,但不一定,最好还是烧鸡试试

网友:
有可能约

网友:
接1v。大电流不发热,CPU对地大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