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的ATXPG信号去哪了?

楼主(2024-03-22):
修个prime H310M-K,主板,不出CPU供电,测A13.14无时钟,测PCH_PWROK有高电平,24M晶振波形正常,那怎么A13,A14无时钟呢?南桥坏了吗?iO发给南桥PCH_PWROK,前提是灰线给IO  ATXPG信号吧?这个ATXPG信号在IO NCT5582D的34脚,框内叫ATXPG0,框外叫O_DEEP_S5,我看是控制5VUSB的,并没有连接到电源灰线,灰线这边只接了个电容,没有任何其他连接点,于是又找了其他华硕几张图纸和点位都是这样的,这华硕的ATXPG到底是怎么通知IO的呢?
请大师不吝赐教。都睡不着觉了,帮帮忙吧

网友:
3V供电上拉

网友A:
没采用电源atxpg,通过检测3.3v.5v.12v.来检测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采用电源atxpg,通过检测3.3v.5v.12v.来检测电源。

大哥您这个回答太靠谱了,我去测测检测电阻正常不,感谢

网友:
昨天测了下EC  5582D     12v,5v,检测电阻正常1.0v。34脚原来设计是ATXPG脚,EC这边短路状态。这个脚既然没接到电源灰线,而是接了5vUSB控制也不应该短路,碰到一样EC换个试试吧,还不行就判断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