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同时坏这么多显存?

楼主(2024-03-22):
装驱动后花屏,扫了一下有报错,电压已经测过了没有问题
window

网友:
核心虚焊!遇到过一次类似的情况,显存全部报错,换了显存,错误依旧!

网友:
显存拆了一个准备测一下焊点值,是不是只需测绿色部分?

网友:
a开头的也要测地址线

网友A:
加焊核心有奇效
老吴来了
是,是,加焊了核心报错更多了,我重置一下看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核心有奇效
是,是,加焊了核心报错更多了,我重置一下看看

网友:
一两个坏有可能,全部显存坏应该没可能吧

网友:
不要用uefi,然后换版本试试

网友:
高报错多的

网友:
遇到内存插错位置也会报多显存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