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试修一个HX850W电源

楼主(2024-03-22):
初步检测坏的元器件有点多!保险管 整流桥散热器上的两只功率管, 一个贴片三极管炸裂Q12看不清具体型号!本想把坏的元器件都拆下来奈何手头只有一把35W内热式电烙铁!有点费劲!拍了几招照片请坛友指教一下!感谢!

网友:
ZD4A应该是个稳压管!实测有正反向电阻!实物有缺损!貌似过热炸裂了!

网友:
论坛那位贴贴有海盗船HX850W的电原理图!就是那种把每一个元器件型号都标明的图!万分感谢!!!

网友:
炸保险,烧功率管的。功率管,电源管理芯片的驱动电路必查。烧坏的可能性很大

黑色线路板,跑线难度极大。
有电路图可能好查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