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求助P31E 电池问题

楼主(2024-03-22):
求助 PQ3这个芯片作用   装电池一直烧4脚   烧完充电什么都正常 再装继续烧坏   请问这个芯片在作用  不装可以使用吗

网友:
不会,帮顶,等待大神,

网友:
是后纪有短路 拉低4脚  声卡边上电容短路 拆除就好了
  不过 这笔记本怎么都装不平  也不知道为啥 装好又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