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冷静王 HK400 56pf 触发掉电

楼主(2024-03-22):
一台航嘉的atx电源,uc3843加st9s313方案,通电触发掉电,测量有待机5v,发现触发瞬间有电压然后往下降,拆开各种测量,均未发现问题,强制短接st9s313第三脚,伴随电源吱吱声有输出,12v电压来到了20多伏,看来是过压保护,顺着线路查找发现并排第三只光耦是稳压的,测量导通电压正常,不放心,拆开用神器测量,发现光耦导通亮度不够,换个别的测量灯光锃亮,现在光耦也有不良的现象,发上来给各位参考免走弯路

网友:
这个电源结构也算可以,应该是推挽式3843芯片+MOS管结构,后级肖特基二极管整流。这种结构比较稳定耐用。我有一个450W的,现在带1660S完全没问题。珍藏了。